[原创] ESD 损伤机理请教

楼主(2021-06-29):
请教 下图 Gate to Poly 这里的损伤机理是什么

网友:
删漏击穿?

网友A:
看起来更像是drain to source fail了,把poly也去掉,看看poly下面的沟道是不是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更像是drain to source fail了,把poly也去掉,看看poly下面的沟道是不是也烧了 ...

Poly已经去除,沟通看起来没烧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Poly已经去除,沟通看起来没烧穿

这幅图就是poly已经去掉的图是吧?这一组ESD MOS就只有这个点烧掉?

网友:
还有看你这个照片,layout上面好像没有按照ESD rule去画,或者偷rule了。
确认下,这个坏点是不是在整个ESD device的最中间。要是的话,可能是因为均匀性的原因,导致烧坏了。

网友B:
高压击穿吧?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高压击穿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高压击穿

请教如何判断是高压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击穿吧?

请教这个如何判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