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仿真变容管电容值

楼主(2021-06-29):
在做VCO的项目里面,我想仿真变容管的电容随两端反偏压的变化曲线C-V,但是在写表达式C=imag(ypm('sp 1 1))/(2*pi*f)时总是报错,说无法识别表达式里面的f,我又试了freq、Freq、F、Frequency等等一些均无法识别,想问下有没有知道该如何表示频率的大佬。(很简单的问题,不解决很难仿真电容...)

网友:
f确定的话直接输入就好,如果扫描的是f,那么你可以对f求导,也就是deriv函数。

网友A:
(imag(ypm('sp 1 1)) / (2 * pi * xval(ypm('sp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g(ypm('sp 1 1)) / (2 * pi * xval(ypm('sp 1 1))))

感谢!

网友(2021-08-27):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这个公式还是失败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imag(ypm('sp 1 1)) / (2 * pi * xval(ypm('sp 1 1))))

感谢

网友B(2025-05-28):
引用 网友A:
(imag(ypm('sp 1 1)) / (2 * pi * xval(ypm('sp 1 1))))

请问有不用xval的公式吗,因为变容管后面扫参x坐标是控制电压,这个就不适用了

网友(2025-10-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不用xval的公式吗,因为变容管后面扫参x坐标是控制电压,这个就不适用了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