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以及理想原件建模不收敛

楼主(2021-06-30):
最近在学习系统建模,用的都是verilogA以及cadence analoglib和ahdllib中的元器件,发现跟真实MOS管的电路相比很容易不收敛,请问有什么讲究或者debug的方法吗?

网友:
串个微小电阻

网友A:
我也发现ahdllib中vco用到几十到几百M时,仿真结果不对。看文件似乎只适用于几十到几百K。

网友B:
“跟真实MOS管的电路相比”是指楼主现在MOS也是用的理想元件库里面的MOS吗?

网友C:
或许这个有帮助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154394 (这篇文章可以下载)
Best Practices for Compact Modeling in Verilog-A
Verilog-A is the de facto standard language tha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uses to define compact models. Unfortunately, it is easy to write models poorly in Verilog-A, and this can lead to unphysical model behavior, poor convergence, and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and maintaining model codes. This paper details best practices for writing compact models in Verilog-A, to try to help raise the quality of compact modeling throughout the industry.

网友D:
verilog-AMS是个好主意,我觉得verilog-a和verilog-a玩,问题不大,但是和BSIM4模型的MOS玩,有些时候会出现驱动能力匹配的问题,导致vgs或者vds等在时域出现一些陡峭变化的点,这些点是不收敛的关键。
我这里所述陡峭变化的点,不但指的是肉眼看到的陡峭变化,还包括电压电流值的一阶导数,也就是说,自然界痛恨突然的变化,理想模型不care,二者矛盾是不收敛的根源。(题外话:像极了人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D:
verilog-AMS是个好主意,我觉得verilog-a和verilog-a玩,问题不大,但是和BSIM4模型的MOS玩,有些时候会出 ...

厉害

楼主(2022-04-19):
引用 网友C:
或许这个有帮助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154394 (这篇文章可以下载)
Best Practices for  ...

谢谢,我看看这个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真实MOS管的电路相比”是指楼主现在MOS也是用的理想元件库里面的MOS吗? ...

不是,就是用fab的model搭的反相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rilog-AMS是个好主意,我觉得verilog-a和verilog-a玩,问题不大,但是和BSIM4模型的MOS玩,有些时候会出 ...

请问大神,这种突然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让她不那么突然吗?加电感和电容吗?

网友D(2022-06-06):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这种突然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让她不那么突然吗?加电感和电容吗?
...

我看了我的回复,心想:这是谁写的。

其实我都忘了回复过你了。

我觉得如果做模拟,没有什么普适的办法,你只有知道你关心的点,然后取舍一下。

工具的话最基本的就是加一些电阻,电感,电容。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试VCCS或者VCVS之类的有源理想器件。或者analog lib里面的switch。

不过怎么看这个过程都像和面,稀了加面粉,稠了加水,盆放不下,换缸,最后把自己粘在里面了。

这些都是从电路角度解决问题,你可以尝试从EDA软件方面,比如改一些参数(查查国外的EDAboard论坛)方法很多,别把自己限制住。

不同方法没有最好,只有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我的回复,心想:这是谁写的。

请教以下,有没有您觉得比较好的,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D:
比较好的什么?论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的什么?论坛?方法?

论坛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board.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ahdllib中vco用到几十到几百M时,仿真结果不对。看文件似乎只适用于几十到几百K。 ...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发现ahdlib里的VCO模型,运行到10M频率左右,他的行为和Trans的仿真精度强相关。请问您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