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R、R+C和R+C+CC结果差异大,求助

楼主(2021-06-30):
华虹BCD180工艺,大面积POWER MOS器件,提参数后仿,看RDSON。仿真都是按conservative精度,纯粹只看RDSON,其它性能不关注。

分别提取了R、R+C、R+C+CC三种,仿真结果对比:
结果R、R+C这两种结果较一致,跟前仿结果相差不大,但R+C+CC后仿的结果就大很多,比之前的大80%

请教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哪种结果更可信啊?

网友:
如果抽的文件和抽的流程都没问题,肯定最后一个考虑了耦合电容的最准。但问题是,经常有时候抽RC的东西没那么可靠,FAB提供的工艺文件,抽取的设置还有流程等等,所以最好能采用反标的方式,看到底哪的寄生造成这个影响,再估算下,这个寄生是否合理。

按0.18节点,和POWER MOS来看,我倒是觉得抽取出问题可能更大。先进工艺考虑耦合的情况比较多,数字电路做时序的时候,先进节点肯定要带crosstalk去分析的,但你这么老的工艺,还是POWER MOS,如果不是版图有严重问题,不应该有CC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