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些怎么在viruoso菜单栏里面添加TCL实现的功能

楼主(2021-06-30):
我自己写的TCL脚本,能实现一些功能,怎么将它添加到viruoso菜单栏里面去。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接口。
virtuoso 都需要用skill 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接口。
virtuoso 都需要用skill 写

必须skill吗! tcl不能实现吗!

网友B:
Laker支持TCL,你可以试着放在Laker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ker支持TCL,你可以试着放在Laker里

我用的是virtuoso,不会用Lak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skill吗! tcl不能实现吗!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