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L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6-30):
XL后出现电路与版图的管子没对应上,就是点击版图上的管子一般电路上也会高亮相对应的管子,但是现在没反应。现在出现警告的那些需要一个一个去bind才能对应上,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使版图与电路的管子快速对应上?还有就是出现这种没对应上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也经常发现有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导入GDS后,原版可以XL点亮选中的器件,都没办法选中了。有大神出来说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发现有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导入GDS后,原版可以XL点亮选中的器件,都没办法选中了。有大神出来说一 ...

只要是GDS导入的 信息都会丢失  当然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GDS导入的 信息都会丢失  当然连不上

似乎我尝试过GDS进来以后,重新XL原理图调出版图,版图改动部分加上pin后部分可以看到链接关系。或手动把netname加上,也可以在线上看到,但是能不能通过原理图点亮版图,我还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