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6版本,自动打孔没办法没法自动调整打孔位置,怎么设置呀!

楼主(2021-06-30):
cadence 6.16版本,自动打孔没办法没法自动调整打孔位置(居中或者选边对齐),怎么设置呀!

网友A:
打孔时,控制鼠标摆放位置,可以简单的控制 孔的摆放位置及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时,控制鼠标摆放位置,可以简单的控制 孔的摆放位置及形状。

这个不行,他不提示。还是说我设置的问题。  能帮忙看看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办法设置。autovia只是把tf 中定义的via放在你overlap 的地方
尤其你这种overlap 的面积比via的小,它自动补齐的via enclosure,只能放好自己挪,或者不用autovia

网友:
好奇怪,我的IC617auto via可以设置打几个孔也能自动对齐metal,但是自动打孔最小面积是0.46。metal最小线宽是0.2.每次最小线宽的metal都不能用自动打孔去打,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