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各位大佬分析一下这个Bnadgap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1-06-30):
各位大佬帮帮小弟!这个Bnadgap的正负电压系数的电压在哪里产生?我看到了m=1:8的两个BJT,但是如果要产生ΔVBE不应该在OP的输入端以下,BJT的输出端以上串一个电阻来产生么?这样一个Bnadgap如何输出一个零温系数的Vref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明白了输出是通过电流镜接到PMOS上的。但是ΔVBE怎么产生的还是不明白。OP的输入把左边的BJT的 ...

运放虚短,运放两个输入信号电压相等,上面的两条支路的电阻相等,因此电流相等。故,左侧三极管的VB和右侧的VB相同。两个三极管的IC相同,所以产生delta VBE。进而产生IPTAT。IPTAT加在左侧的三极管的VBE上,产生VBG。因为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因此随便哪条支路作为输出都一样。

楼主:
用的电阻类型为rppo

网友A:
OP的输出只不过没有直接接在上面的PMOS上,通过电流镜连接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两个三极管产生delta VBE,PTAT电流加在一个PN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的输出只不过没有直接接在上面的PMOS上,通过电流镜连接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两个三极管产生delta VBE,P ...

谢谢回答!明白了输出是通过电流镜接到PMOS上的。但是ΔVBE怎么产生的还是不明白。OP的输入把左边的BJT的VBE1钳位到右边的BJT的集电极,如果要产生ΔVBE应该是在右边的BJT管的VBE2和左边的VBE1作差才可以产生的,那这一步怎么完成的?如果产生的ΔVBE也是图中这两个BJT管产生PTAT电流,这个PTAT电流应该要叠加到一个有负温度系数的VBE,这个VBE又在哪呢?

网友B:
类似这种结构的bandgap,把R2拿到上面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虚短,运放两个输入信号电压相等,上面的两条支路的电阻相等,因此电流相等。故,左侧三极管的VB和右 ...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结构的bandgap,把R2拿到上面来了。

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