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后端加tap cell和endcap

楼主(2021-06-30):
请教,我们在后端加tap cell时有几种加法,这个根据什么来选择哪种比较合适?不同工艺要求的间距都不同?
另外,这些要求是在fab给的文档中写着,还是drc rule中有写?可以去哪里找到相关的要求?

网友A:
这些要求是在fab给的文档中写着, 还可以自己跑drc 确认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要求是在fab给的文档中写着, 还可以自己跑drc 确认实际情况!

理解,tap cell推荐的几种加法,怎么取舍?不太清楚,endcap应该就是两边加,上下不用加?

网友B:
tapcell一般2种放置方式,间距要按照fab和drc要求:
1: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2: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tapcell

endcapcell:
fab不提供 :可用welltap替代,放在两边
fab只提供一种 :放在左右两边
fab提供两种(left&right):leftendcap放左边,rightendcap放右边(也有相反的时候)
fab提供很多种(left&right&top&bottom&ex_corner&in_corner...):按照fab要求放置即可,drc有问题再调整

网友C(2023-09-21):
引用 网友B:
tapcell一般2种放置方式,间距要按照fab和drc要求:
1:
                  tapcell                tapcel ...

麻烦问以下,endcap只提供一种的时候为什么只放左右两边呢,上下不用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以下,endcap只提供一种的时候为什么只放左右两边呢,上下不用放吗
...

上下放filler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放filler就行

请问 只有一种decap的时候,上下为什么不需要放decap放filler就行呀  如果放了decap是不是也没关系,还请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只有一种decap的时候,上下为什么不需要放decap放filler就行呀  如果放了decap是不是也没关系,还请 ...

你可以试一下,我一般是放的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