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top时,channel 和channel less

楼主(2021-06-30):
在top时,有channel 和channel less这两种选择,不太清楚选择哪种,还请做过的前辈指教

楼主:
@jake 不知道jack哥,是否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jake 不知道jack哥,是否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先copy几段Innovus User Guide里关于hierarchical flow解释。

我这里digtop用的都是 channel based,top level几个hard IP放好后,再在top level 里放 standard cell
我们的混合信号chip top 是在Virtuoso Layout Editor 里做的,走的是AoT (analog on top)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