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ank功能

楼主(2021-06-30):
Yank功能具体是干嘛用的 试了一些 跟普通的复制好像没差别

网友:
妙不可言 ~

网友:
看样你只试了一下,多用用就知道区别 了

网友A:
你没权限的cell 你也能copy?,yank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权限的cell 你也能copy?,yank能

好像yank过去都散掉了

网友B:
我想说这功能咋用呢,我咋用不了,就算复制该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这功能咋用呢,我咋用不了,就算复制该怎么弄呢

先选中 然后Yank 再然后 shift+y粘贴 具体看你的快捷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选中 然后Yank 再然后 shift+y粘贴 具体看你的快捷键

谢谢谢谢

网友C:
这个功能用好了真是特别好用,特别是需要局部复制的时候,不过复制的时候需要注意底层,因为会把所有层次都复制了,好像单放出一层也会复制到下层,记不太清了,自己多尝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yank过去都散掉了

你yank  cell????如果是cell,你为什么不直接copy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用好了真是特别好用,特别是需要局部复制的时候,不过复制的时候需要注意底层,因为会把所有层次都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yank  cell????如果是cell,你为什么不直接copy一个呢

没有yank cell 只是yank的时候框柱cel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yank cell 只是yank的时候框柱cell了

那就是你框多了呗

网友D(2021-08-06):
可以把底层的copy到当前层,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底层的copy到当前层,很好用啊

对 但是会被打散

网友(2023-12-13):
感觉和reapeat copy好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