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开关中衬底偏置效应的消除

楼主(2021-06-30):
工艺使用TSMC 0.18的高压工艺,VDD=15,VSS=-15。如图所示:
输入信号为+10或者-10,在+10情况下,PMOS导通,输出为10v,此时NMOS的VBS约为-25,带来的阈值电压为10v,而VGS为5v则不能导通,
在-10v的情况下,NMOS导通,输出为-10,此时PMOS的阈值电压为-4,同时NMOS的阈值电压为4,PMOS同样导通。
现在在思考在P阱工艺下,降低衬底偏置效应,PMOS可以采用开关打开时源端与衬底连接,但如何实现NMOS的衬底偏置效应消除?

网友A:
用deep n-well的n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eep n-well的nmos

多了一个掩膜层,又得多花一笔钱

网友B:
如果输入是负10V,你考虑的不应该是衬偏效应,而是寄生的二极管会导通,直接到bulk会出现大电流的。所以你这必须使用iso的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ep n-well的nmos

工艺是TSMC 0.18um的高压工艺,可能不支持多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是负10V,你考虑的不应该是衬偏效应,而是寄生的二极管会导通,直接到bulk会出现大电流的。所以你 ...

为什么会导通呢,NMOS衬底还是-15,到源端VBS是-5v,还是一个反偏的状态把。寄生二极管应该不会导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