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版图问题!!!

楼主(2021-06-30):
本人做的一个单位缓冲器结构的运算放大器,前仿仿真能够跟随在偏差1mV以内,但是后仿却相差4mV左右(因为有负压,所以N管换成了DNW的管子,想知道DNW管子画版图有什么注意的地方),还有运算放大器的布局有什么注意的地方,(输入管采用了ABAB的结构画法,同时电流镜也加了dummy),已经画了5个版本,但是结果还是那样,有点崩溃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给个图吧

网友:
你输入管一圈放dummy的吗?你仿一下offset,输入管可以做成二维匹配。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不提寄生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但是MOS结构就算版图再匹配 流片回来也是有mV级别的offset的吧

网友:
好奇版图布局,更好奇是怎么解决的~~~~~我这该死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