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采样保持问题,采样定理的疑惑

楼主(2021-06-30):
用2000Hz去采样1000Hz的正弦波,一个周期内采样到两个点,全都是0,比如sin(0),sin(pi),sin(2pi),这得到的全是零,还能恢复出来吗,采样定理不对了啊
Fs=2000;
T=1/Fs;
N=4;
fin=1000;
t=[0:N-1]*T;
V=sin(2*pi*fin*t);
stem(t,V);

网友:
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 就是这个意思,fin < 1/2fs,否则就混叠了

网友:
除了奈奎斯特定理,还需要满足采用频率和信号频率之比为一个质数,比如1024:33。否则就像楼主所说,采样值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904679-1-1.html

万分感谢

楼主(2021-07-30):
再顶一下,这个问题还是不懂,采样定理里面可没有要求什么互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