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环路滤波器接VCO拓扑结构问题

楼主(2021-06-30):
哪一种拓扑结构更好?
拉扎维射频微电子里的问题,没太理解他的解释,有哪位大哥讲讲吗?

网友:
我也是刚学射频设计。个人认为图9.39b更容易受supply noise影响。毕竟电源噪声直接通过电容c1和c2耦合到Vcont端

网友:
看看经常用到的FL结构就知道肯定是B更加容易受影响呀!

网友:
Vout 的DC点是由VDD决定,可变电容的容值是由 Vout 的 DC 与 Vcont 决定 ,可知 Vcont 电容对 VDD ,导致的 LC 变化最小。在理想对称情况下, Vout 是差模输出,对VDD的共模噪声有很高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