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提取问题

楼主(2021-06-30):
提取LEF文件,导入库文件时导的是空气,什么都没有。

并存在图片所示错误(没有定义金属层次等)。
查看techfile文件后发现已经定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楼主:
想了解一下 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还是说脚本本身存在错误呢?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之前没有找到重点,以为是pdk中工艺库的脚本自身有问题或techfile文件内容出错了。后来发现原因是techfile.tf文件没能成功匹配与save。
之前原始PDK提供的金属层次非实际使用层次,替换为了实际版本。再到virtuoso的CIW——tools——Technology Tool Box——load——选中正确的techfile.tf文件——rplace之前的工艺库——save、之后就可以成功导入LEF文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