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两种capless的LDO谁做过或者研究过?

楼主(2021-06-30):
图7是图5的改进电路,文章中看loading上升时间是100ns, 如果用在SOC里面,数字peak电流在100mA但是上升速率明显快于文章中所说的时间,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有用过的吗?测试下来结果如何?

网友:
可以看看这种的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pdf

楼主:
把文章传上去

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pdf

A 6-uW Chip-Area-Efficient Output-Capacitorless LDO in 90-nm CMOS Technology.pdf

网友A:
仿真来看,overshoot undershoot会恶化

网友:
文章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来看,overshoot undershoot会恶化

多谢反馈,请问你这边有别的比较好的capless ldo架构可以参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种的

这是带外部电容的,现在需要capless的,不需要外部电容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带外部电容的,现在需要capless的,不需要外部电容的那种。

这个可以做成内部caple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做成内部capless的

你是不是指,Cc做成主极点补偿电脑。那没有外部电容了瞬态响应的性能如何?在数字电路工作的时候,peak 100mA的负载,undershoot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指,Cc做成主极点补偿电脑。那没有外部电容了瞬态响应的性能如何?在数字电路工作的时候,peak 1 ...

我最近也在弄capless,这个结构已经是我实际仿真出来最好的了,或者你可以试试NMOS输出。如果你想要ns级别抽大电流的话,我觉得什么结构都不好使,这个时候环路是调整不过来的。主要还是要确认负载的实际情况。

网友C:
这种结构局限性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弄capless,这个结构已经是我实际仿真出来最好的了,或者你可以试试NMOS输出。如果你想要ns级 ...

NMOS 结构的我试了,在100mA peak 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的undershoot 还是有点大,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局限性太大

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架构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NMOS 结构的我试了,在100mA peak 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的undershoot 还是有点大,超过10%。

...

10%已经很好了吧,你抽电流的速度多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架构推荐?

NMOS加瞬态增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架构推荐?

charge pump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NMOS加瞬态增强

有相关的文章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ge pump ldo

你是说opamp那里用charge-pump 供电,输出级用NMOS。这种对于出现快速瞬态大电流负载的情况如何,比如30ns的100mA的peak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已经很好了吧,你抽电流的速度多快。

20ns内负载电流从100uA 快速拉到100mA,负载数字电路,但是这是前仿的结果。 如果RC后仿的话我认为瞬态电流应该不会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ns内负载电流从100uA 快速拉到100mA,负载数字电路,但是这是前仿的结果。 如果RC后仿的话我认为瞬态电 ...

你这10%已经不错了,我这里100ps会拉1A的峰值电流,30%都很难。而且你为什么是20ns啊,数字逻辑切换没这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0%已经不错了,我这里100ps会拉1A的峰值电流,30%都很难。而且你为什么是20ns啊,数字逻辑切换没这么 ...

数字逻辑频率只有10M左右,所以不是特别快。你这100ps内拉1A,capless LDO实在是hold不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逻辑频率只有10M左右,所以不是特别快。你这100ps内拉1A,capless LDO实在是hold不住吧

...

时钟频率和切换时间没啥关系吧,同步时钟下就是一堆GATE一起翻,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一般就是零点几ns,而且这个时间短不意味LDO掉的多,数字电路只有切换的时候才产生穿通电流,切换时间变短,但是切换时间内电流的积分量也就是电荷的抽取是减小的,你是挂的真实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频率和切换时间没啥关系吧,同步时钟下就是一堆GATE一起翻,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一般就是零点几ns,而 ...

我挂的是current profile, 从客户那里抽取寄生仿真得到的。
其实,实际上的数字电路负载peak电流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在同一时钟沿反转,数字电路内部的clock tree 还是会产生一些延迟,另外数字电路本身会有一些decoupling电容,导致LDO负载电流的peak值不会这么恶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挂的是current profile, 从客户那里抽取寄生仿真得到的。
其实,实际上的数字电路负载peak电流不会像 ...

对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实际的负载,负载是我自己搭的6000个与非门,如果现在这种情况能满足指标的话,加了线延迟之后肯定裕度是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挂的是current profile, 从客户那里抽取寄生仿真得到的。
其实,实际上的数字电路负载peak电流不会像 ...

你的LDO在数字负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出现最低点吗?

网友:
内部再加些输出端的decap电容,能改善点非常快速的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DO在数字负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出现最低点吗?

这个还不会,负载是慢慢加上去的。突然来一个重负载受不了的

网友(2021-09-14):
感谢大哥的分享papers

网友E(2023-04-06):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弄capless,这个结构已经是我实际仿真出来最好的了,或者你可以试试NMOS输出。如果你想要ns级 ...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结构,有个情况,负载电流50u到20m之间相位曲线会出现上翘,虽然相位裕度的值正常 但是输出电压仍然会出现震荡,你仿真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结构,有个情况,负载电流50u到20m之间相位曲线会出现上翘,虽然相位裕度的值正常 但是 ...

论文里不是写了吗,这种结构稳定性在中载的时候最差,你要保证最差那个点的相位裕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里不是写了吗,这种结构稳定性在中载的时候最差,你要保证最差那个点的相位裕度。 ...

我的相位裕度在那个时候也有七十多,按道理应该够了,但是相位曲线会上翘,结果输出电压还是会震荡,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