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里面的NPN PNP晶体管

楼主(2021-06-30):
求助各位大神,Bandgap里面的晶体管用NPN和PNP分别有什么好处呢,PNP是和工艺有关系,拉扎维11章里面有提到,用NPN是有什么讲究吗,本人目前在做28nm的bandgap。

网友A:
PNP一般工艺不需要额外加mask,而NPN一般会多加mask。具体好处要看你选用什么架构,这个没办法一概而论,有些bandgap架构只能用npn,不能用pnp。从器件特性来说,相对来说npn的β值要高一些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A:
PNP一般工艺不需要额外加mask,而NPN一般会多加mask。具体好处要看你选用什么架构,这个没办法一概而论,有 ...

后来了解到了,NPN管子本身就多了一层隔离。

网友:
cmos工艺中npn是用n+/tpw/dnw做的,pnp是用p+/nw/pw(psub)做的。pnp的结构要求它的c必须接地,而npn的接法更灵活。具体选择主要看bandgap的架构。相对来说,npn的β大些,隔离衬底噪声能力好些。

网友(2022-08-02):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啊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拉扎维老师书里提到的是“为了与CMOS工艺相匹配”,然后55nm工艺当中NPN晶体管是四段器件,而PNP晶体管是三端器件。我感觉还是工艺上的问题。二楼的老师回答似乎就解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