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问题

楼主(2021-07-01):
为啥串联一个小电阻就能迫使晶体管都同步开启 呢?求各位大神留个步吧。

网友A:
因为实际的东西有一定的分散性,假如最大和最小相差1欧姆,0.5欧姆分支是1.5欧姆分支电流的3倍。各增加1欧姆后1.5欧姆分支是2.5欧姆分支电流的1.66倍。电流变得均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实际的东西有一定的分散性,假如最大和最小相差1欧姆,0.5欧姆分支是1.5欧姆分支电流的3倍。各增加1欧 ...

太感谢您了,非常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