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21-07-01):
现在是对版图最顶层不能进行任何操作,用calibre和assure跑DRC,LVS ,导GDS都不行,底层那个cell本身是可以run的,到最顶层中间嵌套了七八层,只有最顶层不能run,其他层都可run。这是什么毛病?求助各位大神!!!错误如下图:

网友A:
用virtuoso 直接导gds,如果可以,则 验证工具调用virtuoso 有问题。如果不可以,请检查顶层cell 数据完整性,或cell 中数据是否都都是能被识别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irtuoso 直接导gds,如果可以,则 验证工具调用virtuoso 有问题。如果不可以,请检查顶层cell 数据完整性 ...

导不了GDS,顶层cell数据应该也是完整的,就我的机器不能run,同事的可以。而且我的有时候也可以操作,这个错误是间歇性的。所以找不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不了GDS,顶层cell数据应该也是完整的,就我的机器不能run,同事的可以。而且我的有时候也可以操作,这 ...

1 重启virtuso
2 检查一下顶层调用的cell  是否全是你自己的,包括调用单原里面所有的底层单元你有没有可读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重启virtuso
2 检查一下顶层调用的cell  是否全是你自己的,包括调用单原里面所有的底层单元你有没有 ...

重启试过了,也没用。另外那个报错的cell可以确认是有读取权限的。

网友B:
是不是库attach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库attach错了?

试了,也不是哦。。。。。

网友C:
如果你描述没错的话就删除重做这个单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描述没错的话就删除重做这个单元吧。

这个单元在别的项目已经调用了,不能改的,而且嵌套了好多层,所以才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