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21-07-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前仿真采样保持电路时,发现在ff角 85度的情况下,电路在处于保持状态时,输出Vout发生了很严重的波动。检查采样管的栅压,并无电压波动。所以怀疑发生了电荷泄露。请假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用HVT的管子试试,减小lea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VT的管子试试,减小leakage?

你好。       我用的是smic18 1.8V的CMOS工艺。你说的HVT管子,是什么啊?
       从电路结构讲,实现采样管的HVT,应该要将衬底电压改变实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用的是smic18 1.8V的CMOS工艺。你说的HVT管子,是什么啊?
       从电路结构讲,实现采 ...

我感觉如果是Leakage的问题,你可以用high threshold voltage (HVT)的管子作为开关管来减小leakage. 如果库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管子的话,就想想别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如果是Leakage的问题,你可以用high threshold voltage (HVT)的管子作为开关管来减小leakage. 如果 ...

好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