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的瞬态迟滞效应仿真问题

楼主(2021-07-01):
咨询一下,迟滞比较器的瞬态特性:

初始状态:低电平,切换节点是1.233V;
初始状态:高电平,切换节点是1.166V;

但是在观察其DC直流工作点中,并不能表现出迟滞特性;

假定Vref=1.2v,则输入电压为1.166-1.2V时,输出电平为高;
                           输入电压为1.2-1.233V时,输出电平为低;

这和瞬态对不上哎;还是瞬态的状态不对?

网友A:
把这个点上

cadence

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点上

我这个图就是点上DC的迟滞扫描扫出来的;

主要这个迟滞比较器受初始状态的影响而输出结果不同,这个有点神奇;

网友A:
你设置一下initial point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一下initial point 试一下

这个initial point是不是就是扫描的起始点哈?
从低到高,或者从高到低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但是在观察其DC直流工作点中,并不能表现出迟滞特性;

这句话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说迟滞电压窗口不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但是在观察其DC直流工作点中,并不能表现出迟滞特性;

你好,不是的,迟滞窗口很明显,但是单独仿真DC这个点,得到的结果和瞬态仿真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迟滞比较器的初始状态影响了它的转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的,迟滞窗口很明显,但是单独仿真DC这个点,得到的结果和瞬态仿真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迟 ...

我没看懂,迟滞比较器本来类似一个mearly型状态机,不但与输入有关,还与上一个时间点的状态有关,是个正反馈结构。

DC仿真并不能将系统上一个时间点的状态代入,如何能看到迟滞窗口?

贴出你的DC仿真设置,和期待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迟滞比较器本来类似一个mearly型状态机,不但与输入有关,还与上一个时间点的状态有关,是个正 ...

以前不带正反馈的运放,DC仿真值和瞬态仿真值是对得上的;输入输出一一对应;
现在有了迟滞效应,仿真的时候就发现两者对不上了,所以产生了疑惑;

既然是正反馈的特殊性,那下次就明白了;

网友C:
迟滞比较器DC状态和初始状态有关,如果你不告诉仿真器它的初始状态,结果就是未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迟滞比较器DC状态和初始状态有关,如果你不告诉仿真器它的初始状态,结果就是未知的 ...

嗯嗯,是的;

网友(2023-01-15):
所以这个初始状态就是设置INITIAL point吗

网友(2023-12-18):
楼主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这种问题,瞬态仿真对应的迟滞电压与DC扫描结果不一致,这个是要以瞬态结果为准吗?

网友D(2024-08-27):
最近在做迟滞比较器相关电路,有个疑问。
所谓迟滞,两个阈值,目的是想在噪声情况下,在比较器输出第一次翻转的时候快速切换阈值,使得噪声不再影响输出。那么其中就涉及到阈值切换的速度,如果阈值切换的不够快(正反馈环路比较慢),那么可能输出还是会出现“毛刺”。请问大家有没有在仿真中遇见过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做迟滞比较器相关电路,有个疑问。
所谓迟滞,两个阈值,目的是想在噪声情况下,在比较器输出第一次 ...

响应速度也要考虑

网友(2024-11-26):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的,迟滞窗口很明显,但是单独仿真DC这个点,得到的结果和瞬态仿真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迟 ...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就是瞬态和DC对应不上,VIN在两个阈值之间的比较结果不确定,
我在DC仿真中试着加入initial 电压假设为0,但是并没有改变DC结果,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来验证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