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和DEF

楼主(2021-07-01):
后端刚刚工作的新人,想请教一下这两个问题

1子模块的lef是怎么获取的,我用的工具为icc2

2def文件是不是会随着设计的进行而变化,比如place后的def和route的def是否一致?

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人,用的工具是C家的,但是你说的lef和def文件你理解不lef文件包含了两种,其中Cell lef中有包含各单元的信息,Tec lef就是技术库规则文件把。
def文件描述了电路的物理设计信息,是需要做完设计之后进行保存的,你没有保存的话肯定就不变啊

网友(2021-08-18):
2.想知道有没有变动可以自己手动用软件计算一下文件的哈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