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lock初始的时候是42%的cell uti,place后是52%, 这个增长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1-07-01):
请教,block初始的时候是42%的cell uti,place后是52%,这个增长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感觉有点问题,initial到place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变化不会这么大,变化2%到3%都已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问题,initial到place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变化不会这么大,变化2%到3%都已经很多了 ...

我看place后的timing WNS是-200ps,感觉可能是timing太差导致利用率增加很多,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place后的timing WNS是-200ps,感觉可能是timing太差导致利用率增加很多,有这种可能吗?
...

不应该啊,place阶段的timing不准的,问问其他大神吧,我也不清楚了,哈哈

网友:
你要看你的模块面积多大了,面积小的增加比较明显

网友B:
打开Design Browser, 搜素FE_开头的net,instance,根据FE_后面的名字,可以推测Innovus为什么插入这些门。例如,FE_OFC/FE_OFN,place_opt_design过程中做DRV fixing插入了这些buffer,可以理解。 如果有其他FE_,要思考一下是否设置有错误导了Innovus。

网友C:
正常,有时综合的timing满足,在pr时发现timing critical,面积就增加了。
还有就是面积critical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Design Browser, 搜素FE_开头的net,instance,根据FE_后面的名字,可以推测Innovus为什么插入这些门。 ...

jake哥,一般Init,place,cts,route,postroute每个stage比前一步增加2~3%的利用率才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问题,关于block的长宽比,在try run时,什么样的宽长比是不能接受的?只要能做出来能绕通,就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有时综合的timing满足,在pr时发现timing critical,面积就增加了。
还有就是面积critical也会引起这 ...

您好,想请教下,有时综合的timing满足,在pr时发现timing critical,我没有做过综合,这种timing path是有什么特点吗?是哪种path?
另外,为什么面积critical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管面积多大,大的die size和小的die size增加的cell的数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ke哥,一般Init,place,cts,route,postroute每个stage比前一步增加2~3%的利用率才是正常的?
另外一 ...

init: 0%
floorplan: small increase due to physical cells such as tap cells, endcap cells
place: small increase due to DRV fixing
CTS: 5-10%. This is very rough estimate.  It depends on the design.
route: small increase due to antenna diode insertion, some cell upsizing, maybe some hold fixing buffers
postroute: small increase due to hold fixing.

高宽比太极端会造成utilization降低。如果能最后跑通,timing closure能过,也就算了。见过1:9,速度一般,5层金属,utilization依然可以做到~70%。

多说一句,如果综合不能做到meet setup并有一点裕量,这个样子没必要再往下走了,多半是浪费时间给后端挖坑。 我们的流程是综合必须满足setup,尤其是高速设计。达不到就打回去,RTL架构重做。

再多说一句,在CTS之前timing optimization是没有意义的。CTS之前跑timeDesign看看timing有什么变化是可以的,跑optDesign -drv也是合理的,跑optDesign -setup, optDesitgn -hold就多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教下,有时综合的timing满足,在pr时发现timing critical,我没有做过综合,这种timing path是 ...

综合用了wc corner,pr时 wc,wcl corner都跑,结果wcl中的timing 非常critical。
即使只使用wc corner跑pr,有些路径的timing 也变的很差,这些路径中cell 没法放的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用了wc corner,pr时 wc,wcl corner都跑,结果wcl中的timing 非常critical。
即使只使用wc corner跑 ...

我的理解,这种是不是就是DC综合和PR的corr不是特别好?有些path在DC时看着timing是没问题的,但是后端实际layout中,受到FP以及place cell位置的影响,就出现了新的timing violation?
那这种情况,貌似只能后端来修,前段或者综合有什么好办法吗?我想可以加大margin,但是可能会通杀,过优很多不必要的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t: 0%
floorplan: small increase due to physical cells such as tap cells, endcap cells
place: sm ...

第一,如果综合不能做到meet setup并有一点裕量,后端不能接受,但是,我看到有两种情况:
  (1)  有些path在综合时是meet的,但是在后端是violation的,这种比较好理解
(2)有些path在综合时是violation的,但是在后端是meet的,我看到其中一种好像是综合用的cell驱动比较小,PR时用的大一些,其实不太理解这种,是怎么回事?还有其他类型的timing path也是前端meet,后端不meet的吗?我可能经验比较少

第二,在CTS之前timing optimization是没有意义的,CTS之前主要是优化data path,我的理解其实是不是也算是优化了timing?只是此时tree是ideal的,timing不是很精准的优化,有点脱离最终的实际情况

第三,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当PR发现有timing violation时,哪种情况适合设置group path去优化,哪种不适合,我发现,有些timing path我设置了group path优化的很好,有些设置了完全没用,感觉现在就是盲设,不太理解group path这种method优化的实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如果综合不能做到meet setup并有一点裕量,后端不能接受,但是,我看到有两种情况:
  (1)  有些p ...

第二CTS之前不动data path,不做任何timing optimization。
CTS之前会考虑drv fixing,max_fanout, max_transition, max_cap,通常不涉及critical data path。
CTS之后才开始考虑修setup, hold。

第三
不是很明白你的group_path怎么用的。我的理解是group_path命令只影响report_timing。
我通常在综合的时候会仔细分析关键部分的data path,尤其是reg2reg。我的准则是综合时这些data path必须满足setup。其实这一步也是验证我的架构是否合理。如果综合达不到timing,我会重新做架构,重写RTL。 高速设计RTL架构直接影响后端timing,自己掌控RTL十分必要。
P&R CTS之后,我会仔细分析每个skew group。如果有data path不能满足setup,我会看是在哪个skew group,看clock tree debugger里sink相对位置,考虑是否需要改这个skew group ccopt property。 CTS通常会跑几次,直到post CTS没有setup violation。

有些时候setup violation是SDC没写对,这种情况会回到综合再走flow。
可能讲得太笼统了。唉,timing closure是比较复杂的,几句话是讲不清的,而且跟设计本身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CTS之前不动data path,不做任何timing optimization。
CTS之前会考虑drv fixing,max_fanout, max_ ...

第二,Place时(preCTS)其实工具优化的不是timing meet的?而是在fix drv这些?
第三,inn中可以设置group path然后设置weight,加大权重去更好的优化timing path,好像不只是针对report_timing有用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t: 0%
floorplan: small increase due to physical cells such as tap cells, endcap cells
place: sm ...

place: small increase due to DRV fixing
不知道jake哥有没有遇到过place后uti增长十几个点的时候,好像之前做DDR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Place时(preCTS)其实工具优化的不是timing meet的?而是在fix drv这些?
第三,inn中可以设置gro ...

第二
在-preCTS模式,Innovus是有能力做drv fixing,WNS, TNS optimization的。根据设计需求,可以选择只做drv fixing。

如果综合后没有setup violation,Innovus preCTS也没有setup violation,WNS,TNS都为正,Innovus不需要做WNS,TNS optimization,可以跑类似下面的flow。
setPlaceMode ...
setOptMode ...
place_opt_design
place_opt_design -incremental

如果综合后有setup violation, Innovus preCTS 有负的 WNS,TNS, 可以选择暂时不理会timing,只做drv fixing。
setPlaceMode ...
setOptMode ...
place_design
optDesign -drv
这里optDesign -drv告诉工具只做drv fixing。

我个人是不喜欢在placement阶段做timing optimization的。

想了想,可能因为我的flow严格要求综合必须meet setup,掩盖了一些问题。如果综合后勉强满足setup,WNS为0。Innovus place时两个模块距离较远,place时是有可能出现WNS为负的。这时跑上面第一个flow, place_opt_design可能会首先在critical path上upsize cell,如果还不能meet setup,place_opt_design可能会“发疯”的。 也许这是place后utilization增加好多的原因。 也许可以试一下第二个flow,只做place_design,观察utilization,再做optDesign -drv,观察utilization,再做optDesign -preCTS ...  还有,usefulskew全程关掉,减少不必要的变数。

第三
我明白你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