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队列打印问题

楼主(2021-07-01):
my_transaction     tr_queue[$];
my_transaction     new_trans;
请问,想要打印tr_queue[$]查看这样一个队列的内容,除了pop_front()到一个新的new_trans,然后再打印new_trans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你试一下是否可以用foreach方式
foreach(tr_queue[ii]) begin
    display(tr_queue[ii].xxxx);
end

我印象中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哦是打印transaction数组……改成tr_queue.prin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是否可以用foreach方式
foreach(tr_queue) begin
    display(tr_queue.xxxx);

对,我用的for(i=0; i<=tr_queue.size();i++)

    display(tr_queue)
这样的方式,感觉应该是与foreach类似。是有数据打出,但是感觉数据是无意义的数。
因为数组定义的为my_transaction tr_queue[$],而非bit[x:x] tr_queue[$]这种。所以不太明白transaction类型的数组的打印方式是否只有那一种。

网友:
display trans应该不行,可以像二楼那样display trans中具体数据、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field automation提供的print函数
1.可以在transacton中重写print;
2.uvm库中uvm_printer.svh中 ...

谢谢回复,有在尝试用$display,但是有个疑问。对于定义为my_transaction   tr_queue[$],这样的数组。如果tr_queue.size() = 1,那么tr_queue[0]的内容是什么?
我个人的固有思维还是认为会按照my_transaction一样对里面每一个rand bit有赋不同的值(根据具体包数据)。但是tr_queue[$]  display出来的是一个数和new_tr.print()出来的内容确实不相同(至少格式已经不同了),这个该如何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是否可以用foreach方式
foreach(tr_queue) begin
    display(tr_queue.xxxx);

哦,刚没看清。
   display(tr_queue.xxxx);
这个xxxx指的是my_transaction里,定义的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打印transaction数组……改成tr_queue.print呢

数组好像不能直接print,刚刚直接报错了。改用了二楼的方法,display是可以了。
之前不知道的是,需要   ‘tr_queue.变量名’    一直是打印 tr_queue。。。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组好像不能直接print,刚刚直接报错了。改用了二楼的方法,display是可以了。
之前不知道的是,需要    ...

昂写错了,我意思是tr_queue.print;如果整个trans都打印的话这样省事儿点,如果只打印trans中某个变量就display吧

网友C:
用uvm_field_queue_object注册的话,可以直接用tr_queue.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vm_field_queue_object注册的话,可以直接用tr_queue.print

我尝试用了一下这个方法,还是报了resolve cross_module reference的错,是用法不对吗?代码类似如下:

class my_scoreboard extends uvm_scoreboard;
my_transaction      tr_queue[$];
my_transaction      my_tr;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my_scoreboard)
    `uvm_field_queue_object(tr_queue, UVM_ALL_ON)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task main_phase;
      tr_queue.push_back(my_tr);
      tr_queue.print();
endtask

end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