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端中做DFP(低功耗设计)的多吗?

楼主(2021-07-01):
【求助】后端中做DFP(低功耗设计)的多吗?
一般什么公司做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多呢?

网友:
做大型SOC的公司比较多

网友:
后端有一些低功耗的技巧,如综合时插入clock gating,综合时设置leakage power optimization,dynamic power optimization。后端这些技巧有帮助,但通常不是决定性的。
系统级低功耗设计可以使用的技巧就很多了。
前端设计架构做得好,RTL实现过程中设计巧妙,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苹果手表里的芯片供应商,低功耗都是做得很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