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LVS过不了

楼主(2021-07-01):
使用了TSMC28nm的标准单元库,版图通过cdk压缩文件解压得到,Cadence的schematic通过import ---spice网表得到。针对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做LVS的时候一直提示没电源地的PIN,如下图所示。已经检查过layout中是用Pin层画的,而且LVS界面LVS Option中已经设置了VDD,VSS的名称,此外取消了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s.

楼主:
标准单元库的版图不是PCELL的晶体管,而是用PO,OD等一层一层画上去的,或许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stdcell 衬底悬空 引起的吧

网友:
看起来似乎是没认到版图里的power和ground pin,看下pin name和lvs设定的是否匹配。还有就是pin是否在top level层

网友:
打上电源和地的label就可以了

网友A(2022-01-14):
引用 楼主:
标准单元库的版图不是PCELL的晶体管,而是用PO,OD等一层一层画上去的,或许跟这个有关系? ...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3-17):
没有放ta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import spice时候生成schematic的时候finger width*number不等于total width。因为默认不执行total width的回调,EETOP上有个大佬讲给了执行回调的脚本,运行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