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一下下这个电流密度怎么计算的。有点不是很懂。

楼主(2021-07-01):
帮忙看一下下这个电流密度怎么计算的。有点不是很懂。

网友:
105℃下的电流密度乘以某温度下的rating factor值 作为该温度下的实际电流密度

网友A:
105摄氏度的电流密度作为基准,其他junction temperature下的电流密度查表乘以对应的rating 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摄氏度的电流密度作为基准,其他junction temperature下的电流密度查表乘以对应的rating factor.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