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子的多晶为什么必须要出有源区,不能直接在有源区上面

楼主(2021-07-01):
MOS管子的多晶为什么必须要出有源区,不能直接在有源区上面

网友:
保证在有源区上面的沟道有效区域是均匀一致的  你如果不出头  在沟道上直接打孔  你管子的电参数肯定有变化 影响vth、开启电压什么的 在透彻一点  你可以看下半导体器件

网友:
制造工艺有偏差,不给实际制造留余量,如果poly没有完全覆盖有源区,扩散的源漏区可能会直接短接。
建议看几遍CMOS工艺的制备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