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关DFE均衡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01):
我想问一下,在  半速 speculative DFE 中,第一级 加法器的权重+H1和-H1在电路中是如何实现的。下图是一个常用的加法器,这个-H该如何实现?

楼主:
图为加法器

网友A:
差分信号反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反接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一级的加法器就只有一级差分放大器,他的偏置电压就是这个 c1 权重系数。(本来想插入加法器的图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插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