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1-07-01):
想请教各位,图中这样的环路稳定性怎么判断,电荷泵在传递函数中应该怎么表示?

网友A:
我目前都是用vcvs代替charge pump进行仿真的,占个坑求正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都是用vcvs代替charge pump进行仿真的,占个坑求正确方法~

我也差不多,,顶多就是再串上一个等效内阻。

网友:
pump模型核心就是一个vcvs

网友:
结合瞬态仿真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都是用vcvs代替charge pump进行仿真的,占个坑求正确方法~

VCVS怎么设置呢,功率管这一支下面挂电阻吗

楼主:
方便请教一下PSS+PSTB的仿真方法吗,摸索半天也没弄明白这两个仿真怎么设置

网友(2021-08-02):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你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