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um的IO PAD上的ESD NMOS衬底接源极怎么才能分开?

楼主(2021-07-02):
我们这款芯片有三个GND电位,但是用了SMIC提供的IO,它的IO上的ESD的NMOS的衬底都是和源极接在一起,然后和IO filler接起来就自动连到了这段环路的GND上了,没法只接AGND.由于衬底接了不同的地,导致不同GND短路了。现在想把衬底单独接到AGND上,难道得自己设计IO吗?感觉用他们的一是本身不让改,二是也不好改。看了看GND的PAD内部连线好像拆不出来NMOS的衬底。
  • 顺带想问,他们有没有单独的ESD模块?这一整个没法玩了。自己又设计不了符合性能的的。
  • 咋改好呢?

网友A:
不是有cut cell 吗

网友:
一般都会提供break单元,smic 0.18里面好像叫power cut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cut cell 吗

按我的理解,有cutcell表面上把环路断开了,实际上ESD的NMOS衬底,连到了PSUB衬底上,接还是接了不同的GND。N阱工艺的PSUB应该都是连起来的吧,所以不同的GND还是会接起来。难道SIMC的IO只能所有的GND都短路吗?(流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有cutcell表面上把环路断开了,实际上ESD的NMOS衬底,连到了PSUB衬底上,接还是接了不同的GN ...

cell 是提供给你们使用的,首先要保证你们自己的环路设计没有问题。
明显是环路设计有问题了,正确做法是不同电源域 ESD 要分开,不同域的地通过双向地diode连接,注意使用手册描述,双向diode 的串级越多会降低环路防护能力,要合理分配电源域以及ESD 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有cutcell表面上把环路断开了,实际上ESD的NMOS衬底,连到了PSUB衬底上,接还是接了不同的GN ...

不同地之间要B2B diode的,不加就是你们ESD 网络的问题

楼主:
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ll 是提供给你们使用的,首先要保证你们自己的环路设计没有问题。
明显是环路设计有问题了,正确做法是 ...

前辈,是这样,我们是有加这种二极管进行不同GND隔离的。LVS能正常过的。
我们这款芯片有三个GND接到PAD,分别HPGND、DGND、AGND,但后来实测原版芯片发现他们之间的电阻有十几兆欧。可能是对噪声要求比较高,特地把GND分离开了。我们的都短路了。
然后看了下原版的芯片的版图,发现他们的所有MOS(模拟、数字、IO ESD cell)的衬底都是接在AGND上的。DGND接在了数字的源极、HPGND也是只接了MOS的源极。ESD模块也只接了AGND,所以相当不同GND是相互断路的,阻值也就很大。
我们第一版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数字衬底都接了DGND,模拟衬底接了AGND HPGND。出来的芯片GND直接的阻值只有十几欧姆。
现在发现问题后,我们也想改成这样,结果发现IO ESD cell的NMOS衬底都有接HPGND、DGND、AGND。衬底应该在物理层面都是短路的吧?
那想着如果这ESD的衬底不能统一改成AGND。到时候做出来还是不同GND会短路吧?
毕竟SMIC IO是用了SUDB这种虚拟标记层骗过LVS,才让LVS不提示短路的。
我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地之间要B2B diode的,不加就是你们ESD 网络的问题

前辈,问题上少打了衬底两个字,刚才改了下。这个二极管是有加的,不过不是背对背的,用的是SIMC提供的cut cell 。LVS可以通过,具体上边回复里有说明。
SMIC IO cell 的NMOS衬底都是接在了附近的GND PAD上了。衬底地应该都是一整个芯片连在一起的吧?我想着,那这样不同GND会通过衬底导通吧?就实现不了GND彻底断开的效果了。
原来的设计是HPGND,DGND只接了源极,衬底只接了AGND,所以才实现各个GND不互通的。而且他们的ESD是用二极管做的单独模块,AGND围着芯片画了一圈上边放上了ESD cell。
我们这没能力做自己的IO ESD cell,想看看SMIC有没有提供这种单独ESD模块或者看看有没有人改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是这样,我们是有加这种二极管进行不同GND隔离的。LVS能正常过的。
我们这款芯片有三个GND接到PAD ...

如果你的描述没有错误的话,个人认为你们现在做的这种思路是才是正确的。
据描述你们参考的芯片假设没用ISO分开,全局的sub 都是AGND ,其他两种GND 都是只接mos S ,那么 power mos sub 噪声  已经数字的sub 噪声都会通过AGND 的pin.
一般这种情况 为了避免sub 噪声影响其他器件,在连线上会做分组,虽然他们都是接AGND 但是通过分组(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pwer mos)后单独接到PAD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分组器件之间的影响。
按照你们现在这种做法其实是跟优的做法,但是你反馈出来只有十几Ω,建议你们查一下版图 是否有软连接按照diff  的阻值应该是这个值左右。另外如果不同分组的P+ 坐在同一个pwell 里面没有Nwell 进行分开(先理解为你们使用工艺Pwell  复用Nwell 负版进行制造)这时候应该有几百Ω,但如果这个pwell 里面的P+ 接不同地 但是挨的很近,且有很长的一段侧面积正对也会把两地的寄生阻抗变少。所以应该检查一下你们的版图,即使你们使用参考芯片的方案,如果还有存在前面提到的两种情况sub 噪声的影响一样没有解决。

另外想问一下,目前你们这种方案 是通过什么判断是有问题的,仅仅是两一下阻抗不一样,就把问题全归到方案上,有没有考虑过是方案的实现过程有 问题,或者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2025-08-08):
请教下你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