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ncremental ADC仿真SNR信噪比FFT分析方法的讨论

楼主(2021-07-02):
讨论下incremental ADC的性能仿真问题,电路每个conversion cycle被周期性reset,用fft传统的分析方法是把modulator的输出当作fft的数据源,计算SNR,但是reset这种工作模式下,数据源是否会有reset期间的无效数据,如何仿真SNR呢?

网友A:
使用经过了滤波处理后的数据来做FFT 分析

网友B:
incrementalADC的应用场合需要考虑ac特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经过了滤波处理后的数据来做FFT 分析

嗯,是因为这类ADC本身是看作nyquist ADC吧,所以用降采样后的nyquist sampling rate作为数据采样率,等同于nyquist ADC的fft分析方法,这个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rementalADC的应用场合需要考虑ac特性吗

在每个conversion内是dc input,but不同的conversion,input是在变化的,具有一定的带宽,因此要看一下带内噪声。
INL/DNL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动态性能吧?INL/DNL也是必须要看的吧?怎么仿真呢,input是按conversion cycle的时间间隔递增一个LSB吗,如果osr=256,2nd-order sigma-delta modulator,13bit,ADC共有2^13=8192个level code,要仿8192*256=2^21=2097152个clock cycle? 仿真时间太久了吧,有仿INL/DNL的高效些的方法吗?

网友(2022-03-02):
引用 楼主:
在每个conversion内是dc input,but不同的conversion,input是在变化的,具有一定的带宽,因此要看一下带 ...

这个要仿真inl/dnl不现实吧,扫描一遍几个月时间都没了。我觉得挑几个电压输入,然后加上失调,看看滤波后的输出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