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刚开始学习,跑flow过程中出现ERROR,如何debug

楼主(2021-07-02):
新手求助,刚开始学习,跑flow过程中出现ERROR,如何debug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看log就可以了,结合相应的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看log就可以了,结合相应的UG

谢谢老哥!出现的ERROR,额。。。下周详细列一下,希望可以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B:
后端有好多软件  你是flow跑到哪个程序挂了?

网友:
这,只能根据提示去定位bug的地方啊,然后debug,需要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端有好多软件  你是flow跑到哪个程序挂了?

比如这两个,导致现在生成不了最后的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两个,导致现在生成不了最后的GDS

第一个看下log里提示的那几个warning里是啥cell无法legalize
第二个是merge的list没带那个类型的ce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