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我现在有几百个logic cell,例如不同size的INV ND NOR这种,有办法一起验证LVS吗?

楼主(2021-07-02):
例如这种,个数太多了,size也一样,一个一个去验证LVS,时间太长了,时间紧迫,有哪位大佬能提供一下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A:
做一个list,写一个cshell小脚本,用命令行批量串行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list,写一个cshell小脚本,用命令行批量串行跑就行了

现在比较菜,不太会弄

网友:
你的gds是单独一个cell一个,还是一个放在一个大gds里面?netlist是单独一个cell一个文档,还是放在一个大文档里面?

网友:
这应该很简单吧。输入的文件都是同类型的,换一个文件名,换一个顶层cell名,重复跑,当然可以用脚本来做了。

网友:
得整一个top把这些cell全部放进来,直接验证这个top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用bash写一个脚本来循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