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功耗怎么仿真

楼主(2021-07-02):
请问cadence中自己用MOS管搭建的数字电路(例如D触发器)该怎么测算功耗呢?如果想在一段时间内对电流进行时域积分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保存电流,查看波形,integ函数积分。也可以直接取平均值。功耗要看具体输入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电流,查看波形,integ函数积分。也可以直接取平均值。功耗要看具体输入情况的 ...

具体需要怎么操作呢?cadence里的calculator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