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scode补偿引入左半平面零点的疑问

楼主(2021-07-02):
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这种补偿会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这个LHP零点如何理解?

网友A:
不是镜像零点吗  在哪个位置

网友B:
你确定是零点而不是共轭极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镜像零点吗  在哪个位置

在gm7/Cc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零点而不是共轭极点么

我确定啊,幅值和相位都是正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m7/Cc的位置

那就不是镜像零点,那个位置确实有个零点,你可以推一下小信号,我记错了以为是右半零点,刚又看了下,那个零点确实是左半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镜像零点,那个位置确实有个零点,你可以推一下小信号,我记错了以为是右半零点,刚又看了下,那 ...

我已经找到那篇最早的论文了,确实有这么一个LHP零点。但是我奇怪的我现在看的一个LDO输出负载电容很大,所以输出是主极点。但是他同时有这么一种补偿,这样的话对稳定性不是起到不好的影响了吗?但是同时他也引入了LHP零点,所以我有点拿不准他的真实意图。

网友C:
因為M12的gain夠大,這樣的主極點是在內部而不是輸出點,
(不然根本就不要放Cc就好了)
零點是用來補償輸出端的2nd極點,雖然限制輸出loading cap不能無限大,
不過有零點補償輸出loading cap就能大到夠用了

网友:
你是不是还有个2gm7/Cc的的正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M12的gain夠大,這樣的主極點是在內部而不是輸出點,
(不然根本就不要放Cc就好了)
零點是用來補償輸出 ...

但是M12的gm会随着负载电流的不同产生很大的波动,负载电容很大的时候是无法保证主极点在内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M12的gm会随着负载电流的不同产生很大的波动,负载电容很大的时候是无法保证主极点在内部的
...

如果如果主集點在內部,外部2nd pole負載電容很大,那可以改用source follower output stage 讓2nd pole的R變小。
主極點在外部的方式也不是不行,一般的OTA都是這樣,但也表示電流不能太大不然主極點會跑到高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如果主集點在內部,外部2nd pole負載電容很大,那可以改用source follower output stage 讓2nd pole ...

source follower output的话就得用NMOS输出了呀

网友:
拉扎维p305,说的是右半零点

网友(2024-12-23):
请问这个LHP零点怎么直观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