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更换器件的时候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7-02):
在virtuoso选中一个器件,然后按q,出来器件的信息,然后按browse,想换一下一个器件,当选中要换的器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
selected value not updated because the "cell name" field is protected
这个有人遇到过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Virtuoso的版本比较新吧?应该是618以后才有这个问题,617应该不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的版本比较新吧?应该是618以后才有这个问题,617应该不会报这个错误 ...

确实是IC618,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You should not replace cells by this way. Some CDF parameters are different between cells and versions. If you do, you will see error in simulation or LVS.

You should initiated a new device from library and delete the old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