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里有啥方便的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模块吗?

楼主(2021-07-02):
想扫一下trim code,但ahdlLib给的那个8bitADC还得加个时钟才能用,也就是说做不了dc扫描,只能做tran。
tran就很烦,还得写个输出语句。要想做别的ac分析也得在某个时间点来做,好费时。(我后边会做tran的,不用担心。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方便现成的,能直接把一个输入值,针对一个ref量变成二进制的模块,而且不用带时钟。
谢谢!

楼主:
好,自己写了超长的一个case语句搞出来了。

网友(2022-07-26):
引用 楼主:
好,自己写了超长的一个case语句搞出来了。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四进制的是1111全开就得加4个vdc,如何直接将15转换成1111.语句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稍微check & save检查下语法错误,将十进制parameter code_def变量转化到electrical的 [15:0] CODE去。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code_16_va(CODE, VDD, GND);
electrical VDD, GND;
electrical [15:0] CODE;
inout VDD, GND;
output [15:0] CODE;
parameter integer code_def=0 from [0:65535];
integer code_v[15:0], code_value, i;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code_value=code_def;
for(i=15;i>=0;i=i-1) begin
code_v[i]=floor(code_value/pow(2,i))>0;
code_value=code_value%pow(2,i);
end
end

generate i (0,15) begin
V(CODE[i])<+V(VDD,GND)*transition(code_v[i], 0, 100p, 100p);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