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按照工艺文件设置,但还是报格点错误。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2021-07-02):
(图片)

网友A:
你看看报错的位置,如果是有斜边的话,应该也会报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报错的位置,如果是有斜边的话,应该也会报错的吧

问题是没有斜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斜边呀!

格点是设置成0.005 后才放的器件和单元进去的么?
如果是之前是少于0.005  放完器件后再调网格就没有用的。
另外你看看 是否是由于调用子单元的里面 有label 字体超出 单元 layer 范围且是不在格点里面,如果是 调用的使用即使之前设置好网格 后面也会不在网格中。

网友C:
看一下报错点的坐标,是不是0.005的整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报错点的坐标,是不是0.005的整数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点是设置成0.005 后才放的器件和单元进去的么?
如果是之前是少于0.005  放完器件后再调网格就没有用的 ...

盒子内部格点也是对的,调用之后就不行了,然后重新调用了一下,就好了。。太奇葩了!

网友D:
可能是你在Align的时候,对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在Align的时候,对错位了

,如果这样怎么解决?不会要重新画吧!

网友E:
这个很好改的,不用重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内部格点也是对的,调用之后就不行了,然后重新调用了一下,就好了。。太奇葩了!
...

检查一下是不是盒子内部的label超出边界了?进到盒子里ctrl+A,看看有没有label超出边界,挪进去以后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F:
有时候画的path线会有格点的错(就是设置正确的格点),版图整体有错会用写的脚本调整,,但是一般都是画path线出现错误,常用的是换成pathseg线就可以了,edit--convert--to pathse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改的,不用重画

那需要设置哪里呢,用Align出现的格点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画的path线会有格点的错(就是设置正确的格点),版图整体有错会用写的脚本调整,,但是一般都是画pat ...

又学到了,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需要设置哪里呢,用Align出现的格点错误。

你把下面两个改成0.001,上面两个改成你工艺要求的,选lines,然后你再把你不在格点上的东西挪到格点上,改完之后不要忘了把0.001改回你原来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下面两个改成0.001,上面两个改成你工艺要求的,选lines,然后你再把你不在格点上的东西挪到格点上 ...

谢谢了

网友G:
论坛上有修改格点错误的脚本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上有修改格点错误的脚本  很好用

好的,我找找! 谢谢了。

网友(2022-04-13):
之前任意角移动  是不会有格点错误的,现在任意角移动就会有个点错误,求解答
不知道哪里去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上有修改格点错误的脚本  很好用

有group的好像没法修,只能将group打开才能修是吧?

网友:
可能原因:你建立的cell。边沿有label 。这样调用之后,就会不在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