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SUBCKT行后添加VDD VSS 怎么用TCL实现?

楼主(2021-07-02):
在以下情况中该如何用脚本实现呢?

...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DD0 GND ...
.ENDS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DD0 GND ...
.ENDS
...

在spice网表中有可能一行写不开会另起一行用+表示,此时如果想在.SUBCKT行后加VDD VSS则需要在最后一个+后的行后添加,那么整个文档.SUBCKT可能会有10几个+,或者一个+也没有,此时应该怎么处理?

处理后的内容应该如下:
...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VDD VSS
DD0 GND ...
.ENDS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VDD VSS
DD0 GND ...
.ENDS
...

网友A:
可以用简单的递归方法处理,在每一行 + 起始的行的最后添加VDD VSS,每一行 + 起始的行对前一行的内容进行判别,如果不是以 + 起始的,忽略,如果以 + 起始的,将 前一行的VDD VSS 删除。

至于是不是用TCL,就看个人习惯了。用最基本的Shell脚本也可以做到,或者 awk / sed,或者写几行 C 代码也很快。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简单的递归方法处理,在每一行 + 起始的行的最后添加VDD VSS,每一行 + 起始的行对前一行的内容进行 ...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