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0nm BCD里器件里marker的标示怎么去除?

楼主(2021-07-02):
大家有办法去除这个红框中的图标吗?

图片

图片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工具的辅助功能,等   围观

网友:
你这是 更新了连接关系吧     重启工具就行了!

网友A: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A: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删除之后移动器件位置marker又出现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点击 Laout L,再点击 Layout XL 试试呢?

网友:
verify里的markers的最后一个,delete all

网友:
layout xl 的连接关系或者器件和电路没对上。重新binding器件然后刷连接关系。实在不行就关闭annotation Browser。这个小工具别太依赖,没有工具照样可以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