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出现net问题

楼主(2021-07-03):
做LVS时出现net问题,ins和port都没问题。求救大佬,报告如下: 另外,大小写规则一直改不了,report_lvs 一直都是NO NO NO。望大佬解答。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90                                                   regfile_unit_n63
           603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    Net 201                                                   regfile_unit_n64
           99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Net 161                                                   regfile_unit_n49
           1266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Net 314                                                   regfile_unit_n57
           1039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    Net 518                                                   regfile_unit_N67
           94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6    Net 122                                                   regfile_unit_N61
           1015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Net 970                                                   regfile_unit_N56
           1256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8    Net 991                                                   regfile_unit_N55
           98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Net 189                                                   regfile_unit_N39
           1259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0    Net 988                                                   regfile_unit_N47
           1254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Net 633                                                   regfile_unit_N41
           104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2    Net 913                                                   regfile_unit_N65
           623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Net 213                                                   regfile_unit_N42
           1087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4    Net 261                                                   regfile_unit_N50
           1060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5    Net 106                                                   regfile_unit_N40
           1011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6    Net 497                                                   regfile_unit_N66
           620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7    Net 138                                                   regfile_unit_N37
           294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8    Net 91                                                    regfile_unit_N58
           1274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9    Net 329                                                   regfile_unit_N38
           1197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0    Net 121                                                   regfile_unit_N48
           748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1    Net 69                                                    regfile_unit_N45
           1263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2    Net 86                                                    regfile_unit_N59
           1019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3    Net 262                                                   regfile_unit_N68
           59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4    Net 79                                                    regfile_unit_N69
           293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5    Net 364                                                   regfile_unit_n53
           39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6    Net 352                                                   regfile_unit_n44
           1020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7    Net 80                                                    regfile_unit_n60
           1023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8    Net 192                                                   regfile_unit_n52
           1132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9    Net 985                                                   regfile_unit_n46
           1005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0    Net 188                                                   regfile_unit_n62
           1260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1    Net 98                                                    regfile_unit_n51
           1147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2    Net 415                                                   n11
           354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3    Net 658                                                   regfile_unit_N43
           1021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4    Net 986                                                   regfile_unit_N54
           385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网友A:
Calibre 规则文件里面需要添加选项:

LVS SOURCE CASE YES
LV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对规则文件没有编辑权限的话,可以在Calibre GUI界面上添加到Include语句里面,然后保存runset文件,以后可以重复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规则文件里面需要添加选项:

LVS SOURCE CASE YES

你好,在GUI界面怎么添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我只知道在cdl文件里INCLUDE,后端小白,望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在GUI界面怎么添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我只知道在cdl文件里INCLUDE,后端小白,望学习。:lo ...

要选中 图2中 Include Rule Statement的选项,截图时没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中 图2中 Include Rule Statement的选项,截图时没点击。

多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libre 规则文件里面需要添加选项:

LVS SOURCE CASE YES

请问这三句话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三句话分别起什么作用

1)读入网表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2)读入版图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3)进行比较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读入网表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2)读入版图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3)进行比较的时候是否区分大小写

明白  感谢。

网友(2024-08-08):
解决了嘛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A:
要选中 图2中 Include Rule Statement的选项,截图时没点击。

我加了之后反而报错,说是-incomplete keyword    specification: lvs.

请问您有遇到过这种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