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验证人员必须搞清楚设计的每一行代码么?

楼主(2021-07-03):
你有没有遇到在做验证项目过程中老板让你清楚理解设计中每一行代码。这种事情是没有是非可论,也没有任何评判标准来表明某种决策的对错!
我个人认为对于验证的对象的理解的程度越深当然能够更好地去验证,但是这些工作是需要时间和人力成本的。

今天看看大家都什么意见吧,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单选投票, 共有 9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6.60% (25)
13.83% (13)
59.57% (56)

网友:
说实话,不是本module的设计,其他设计人员一般都搞不清楚

网友A:
应该是理解清楚spec的每一个字,设计爱怎么写怎么写,功能时序正确就行,优化该设计去考虑
除非是没有spec等文档说明,需要反推代码

网友:
那你去看ip代码,宏定义都几万行。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理解清楚spec的每一个字,设计爱怎么写怎么写,功能时序正确就行,优化该设计去考虑
除非是没有spec ...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必须把要验证的代码每一行都搞清楚,包括哪些验证所需的内部辅助信号都需要验证人员自己去抓。他说文档写的在清楚又怎样,最终不还是要去看代码、去验证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 ...

IP里面的代码是没必要去一行一行搞清楚的,但是IP的功能、接口时序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另外你们公司如果有自己开发的BB模块(black block,经过验证的、golden的可重复使用的模块),也不用去深究,同IP一样,搞清楚功能和接口时序就可以了。其他的代码,理论上验证是要能看懂的,但通常验证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别人的代码,不过至少也是要能看懂个大概,出了问题知道怎么定位,能定位出bug在什么地方,如果验证环境需要拉取内部信号,自己知道去哪里去找,满足以上这些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 ...

也可以啊,想让验证彻底理解怎么设计的,让设计一行一行讲嘛如果设计不讲,让自己看代码也行,给时间嘛,通过看代码(有简单文档)理解别人设计也很麻烦,之前反推代码(没文档)快吐了……
不过这些的前提还是熟悉了spec、功能需求

网友:
不必须 但是必要

网友:
如果是高层次综合出来的Verilog…我们一般称为 not human-readable...

楼主:
这个调查反映了一种研发管理和项目管理等思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 ...

这个老板真是一派胡言,真的很气愤。。。看别人代码本身就是像吃屎一样的感觉,这时候文档还不咋样,吃屎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爽?一般可以断言,这样的老板一旦芯片出了事肯定喜欢往验证泼脏水,验证就别想拿到全额奖金了。。。

网友:
不需要看懂,但是模块有哪些子模块,有哪些状态机,接口,以及大概实现的原理应该都是要清楚的, 部分实现的代码你在分析代码覆盖率的时候也会看看的,但是你要说完全弄懂每一行,甚至搞清楚设计的用意,那我觉得不是必须的

网友:
我觉得理解功能是重点
如何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网友:
看会别人的代码,比自己写一个还要难吧

网友(2021-08-09):
主要关注spec 功能和接口信号就好了吧,每个工程师实现的方式不一定一致。模块小一些花些时间还可以看看,否则花在看懂设计代码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板真是一派胡言,真的很气愤。。。看别人代码本身就是像吃屎一样的感觉,这时候文档还不咋样,吃屎 ...

这老板一定是设计出身,且极其不喜欢写文档。就算写了文档也是粗糙至极的那种,他根本就不理解验证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得看公司,没什么项目的公司,一年几年就那么点项目,有的是时间,完全可能会这么多,牛逼一点的公司,项目多的不行,怎么可能浪费这么大的财力物力去让DV看每行rtl

网友(2021-09-21):
引用 楼主: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 ...

这明显就是外行指导内行 文档才是规范化验证最基础的 没有文档后期就等着跟设计扯皮吧

网友:
解决了问题

网友:
如果当做白盒验证是需要对内部代码熟悉,如果当做黑盒或者辉盒则不用

网友:
几点愚见,
1. 看项目进度,不是所有项目都有时间让验证人员一行一行地看代码,验证输入应该先是spec、feature list和设计文档;
2. 看模块成熟度,如果是新模块或者问题比较多的模块,还是需要看下代码,便于分析覆盖率,补充用例,或是加些assertion;
3. 看验证策略,如果是第三方IP,验证人员一行一行看代码性价比可能就不太高了,设计人员都不敢打包票自己都看过;
4. 看个人意愿,有时间的话,多了解点设计对验证也没什么坏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遇到过一个负责某公司处理器研发的老板,他一直要求验证人员不必苛求设计人员把文档写成什么样,但是 ...

这老板的芯片公司还活得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