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ADC理想模型搭建选择

楼主(2021-07-03):
前辈们好。楼主模拟小白,正在看拉扎维。由于暑期两个月教研室任务太多,想先从任务入手同时学理论,不知可行与否?第一项任务要求用MATLAB/Python搭建一种理想模型ADC之后在加入误差参数。可以选择的有pipeline/p-sar/SAR/4通道12bit时间交织型/两阶sigma-Delta,这里面选择哪个能稍微快点完成呢,楼主本科学过一点点matlab基础,所以可能先用MATLB写。谢谢!如果有资料什么的也欢迎讨论,不胜感激!

网友A:
这里面应该SAR最简单了吧,因为里面的模块少,还不包含放大器。感觉能把一种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从基本的搭起,再看复杂的hybrid或者time interleave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应该SAR最简单了吧,因为里面的模块少,还不包含放大器。感觉能把一种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从基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