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qrc抽取spice网表用ADE后仿报SFE-401的错

楼主(2021-07-03):
我先用qrc抽取了一管spice网表,把他弄进前仿网表,跑后仿时报错
ERROR(SFE-401):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instance 'Rp_1_304' specified at line 20 in 'home/zwh/CCI.sp' is also already defined at  line 20 in 'home/zwh/CCI.sp', Either remove the unwanted instance or set the value of the 'duplicateinstance' option to 'warning' or 'ignore' consider the last specified instance.Next,rerun the simulation .

求大大们指教!!!

网友A:
instance定义重复了, 可以考虑检查一下是否重复include了相同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nce定义重复了, 可以考虑检查一下是否重复include了相同的网表;

大大,我看了一下生成的水sp文件了Rp_1_304两个参数
Rp_1_304   net20#4637 net20#5030 38.5583
Rp_1_304   vout#1816 vout#5035 679.1674
还有其他的电阻报一样的错,看sp文件,也都是有两个参数,我重新抽也还是这样

网友A:
这样看来好像是qrc抽取出了问题,要么工艺库对应的command file有问题, 要么抽取设置有问题;可以考虑换一种输出格式,比如spectre的extacted view,然后产生网表看看寄生电阻的名字是否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如果也有类似问题,可能是工艺库的rul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来好像是qrc抽取出了问题,要么工艺库对应的command file有问题, 要么抽取设置有问题;可以考虑换一 ...

大大,view格式少文件,我抽取一个dspf文件里没有重复的

网友A:
如果dspf没有问题, 可以考虑用dspf ba flow做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spf没有问题, 可以考虑用dspf ba flow做后仿真.

大大,但是dspf好像不能够在电路上显示节点,spice可以吗

网友(2022-10-12):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qrc抽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