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想问一下virtuoso画版图为什么没有layer

楼主(2021-07-03):
我用的tsmc180的工艺,想画版图,但是提取的mos管没有layer。

按完shift+f,也啥都没有

想问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
attach PKD库了吗?或者load 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 PKD库了吗?或者load tf?

就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22-11-17):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shift+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attach PKD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