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的空满标志置位问题

楼主(2021-07-03):
上图波形图中,考虑连续写入FIFO 16个数据的情形,在1处时钟上升沿,第16个数据192被写入,读指针和写指针相等,在这个时钟上升沿之后,2处Full_Sig被拉高。但是对于Testbench而言,在1处的时钟上升沿,Testbench检测出Full_Sig还是为0(因为这个时钟上升沿之后,Full_Sig才被拉高),所以Testbench得出的判断是此时FIFO还没满,所以在时钟上升沿之后驱动Write_Sig继续为高,驱动Data_Write为204,计划再写入一个数据进去。但是在3处时钟上升沿,对于FIFO而言,检测到Full_Sig已经被拉高,所以1处Testbench驱动的数据204并不会被FIFO采集并写入FIFO。

我想问的问题是,FIFO的空/满标志需不需要提前一个时钟置位?这个问题在同步/异步FIFO当中都存在,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应用再加一个将满almost_full,并且预留多少空间是为作为可配置的选项。
异步FIFO的满还要考虑读写指针跨时钟域比较时的不确定性。
建议仔细看看FPGA提供的FIFO说明。

网友:
TB也是要看full empty 信号来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