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vc_static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7-04):
是没有装license造成的吗?请问license该如何破解和安装呢?谢谢!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啊?亲赐教,谢了

网友:
这软件干啥用的?

网友:
也有这个问题,不知解决了没

网友(2021-08-08):
这个是网络的问题,好像要用IPV6

网友(2021-11-16):
亲,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You need t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to communicate with sqlite database. If you're running in a virtual machine, create a host-only adapter. If you're running in an isolated machine (no network) it will not work.

If you're runnin vc static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and still no access to local db, then the port needed for the db is blocked in your router.

Best way to work with vc formal (and any other cracked tools) is by running a virtual machine with a host only mode network.

网友A:
@dqwuf2008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wuf2008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加上-use_ipv6就可以了哈

网友A:
@贾曦 根据另一个帖子说的 断网使用 亲测也可以  你这方法 我回去试试 哈哈哈

网友:
可以分享下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贾曦 根据另一个帖子说的 断网使用 亲测也可以  你这方法 我回去试试 哈哈哈 ...

断网我试了,不行的,最后也是无意中试了这个参数就可以了哈,瞎猫碰上死耗子,哈哈哈

网友(2023-04-11):
前辈,可否求:VC_static   2018 谢谢

网友(2025-03-28):
断网和加-use_ipv6都试了,还是报错,,,咋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