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tb仿真时,iprobe应该放在哪

楼主(2021-07-04):
比如在一个二级放大器时,在很多节点放置iprobe仿真的结果都不太一样,那正确的应该放在哪呢,如何选取节点才是正确的,求助大佬

网友:
我也是新人,晚上答复你

网友A:
按说只要放在环路里,应该无所谓probe具体是在哪里。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结果会不一样?你是不是把probe放在环路外面去了?

网友:
放哪里都一样,实在搞不定上图

网友:
你这有反馈环路吗?还是开环的?

网友:
放在环路上,运放输出与负反馈之间。

网友:
反馈环内

网友:
探针需要放到整体大环路上面,在同一个环路内,放置位置不同会有细微影响,但要保证放置在你想测试的环路内,也就是由环路来决定;也可以尝试在不同的环路内放置,保证每一环路稳定更保险

网友B(2021-12-02):
引用 网友A:
按说只要放在环路里,应该无所谓probe具体是在哪里。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结果会不一样?你是不是把probe放在环 ...

同样环路,iprobe仿真位置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放在高阻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环路,iprobe仿真位置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放在高阻节点。

感谢指正!

网友(2022-07-19):
这里我的理解是探针就是大的电感,找断环点的技巧就是高阻节点,再就是根据你的需要去判定你要的环路,因为我个人觉得环路本身就很难去准确判定(意思就是单独的环路内正负反馈可能都会有的)多说一个个人的经验:米勒补偿电容一般一端为高阻节点,一段为极性相反的低阻节点。
顺便还想问个问题:就是环路补偿可以说是怎么接都有可能补偿,那么最优解是怎么确定的呢,或者说米勒补偿有什么禁忌的呢,同一个补偿位置在断环点左右又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
不同位置,仿真结果不一样,建议再用trans验证下,这样比较稳妥